20CrMn要求硬度62如何热处理?

楼主(2008-08-19):
我有一款零件,材料是20CrMnS5,要求表面硬度HRC62,内部硬度43左右,请问如何热处理?渗碳后淬火可以吗?

网友:
表面渗碳(时间长一点,已提高表面含碳量)然后冷却到室温,在整体淬火就可以了.

网友(2008-09-20):
我淬过,650保一小时850保一小时920保两小时,油淬,表面一般是5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