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通径选择的困惑---请教

楼主(2008-08-19):
在设计液压系统时,总要涉及换向阀的通径选择,换向阀通过流量应该选择多少合适,换言之,换向阀的压损多大才是适合的,不高于1.5Mpa就可以,还是绝对不能高于0.6Mpa,困惑中。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一般换向阀都有规定,象6通径的最大63L/min,10通径的120L/min,等.关于压力损失好象并不是换向阀通径选择的主要指标.

网友:
各家公司的性能都有点不一样,每种机能的阀的通流量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实际选择时,先看压降曲线,然后再看功率许可曲线。如果换向阀下面还有叠加阀的话,叠加阀的性能曲线也要看一下。
一般而言,DN6的电磁换向阀推荐不超过40~50lpm,DN10的不超过70~80lpm,较为可靠。
至于压损,不宜过大。我在设计中,一般只接受5bar的压损。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