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材质不纯,焊接时应采用什么焊丝好?

楼主(2008-08-19):
Q235材质不纯
锰超标
请问焊接时应采用什么焊丝好??

谢谢!

网友:
材质纯的话可以使用JQ MG50-6,不纯的话不是很清楚,还是新手呢

网友:
锰是钢材中的重要合金元素,也是重要的淬透性元素,它对焊缝金属的韧性有很大影响。
当Mn含量<0.05%时焊缝金属的韧性很高;
当Mn含量>3%后又很脆;
当Mn含量 = 0.6~1.8%时,焊缝金属有较高的强度和韧性。

故而,Q235母材中锰超标不影响其使用,只是选用强度级别稍高的焊丝(如ER49-1或ER50-6等)即可。

网友:
具体超了多少呢

网友:
Q235锰超标是常事,照黄河湃讲的去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