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材料加工,该用那种刀具?

楼主(2008-08-19):
我公司最近要生产一种模具,材料是YG20硬质合金,外径60,内孔38,长30,正负0.01,光洁度0.4由于加工余量多达一1~1.5MM,目前采用金刚砂轮磨削的方法,效率极差,一天都做不了6个,现在寻找一种刀具先去掉多余余量,再进行磨削,请问有没有这类刀具?价钱多少?寿命如何?

网友:
可以用人造聚晶金刚石复合片(PCD)或立方氮化硼复合片(PCBN)车削

网友:
最经济的方法还是电火花线切割吧。用东芝的金刚石刀片可以加工,有两个材质的样本上明确写着用来加工硬质合金的,据说南方一个日本工厂长期用,叫什么忘了

网友A:
接着补充,用金刚石的切削效率也很低,线数度15m/min,进给0.04mm/rad,很慢的

网友:
硬质合金或金刚石。

网友:
单晶钻石车刀,但价格超贵(一把刀要上千美元),加工效率比磨削快不了多少
电火花打硬质合金会造成材料内伤容易产生内裂.还是用磨的吧,慢慢来,报废一个就得不尝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着补充,用金刚石的切削效率也很低,线数度15m/min,进给0.04mm/rad,很慢的

忘了说,切深单边0.1,活不多的话最好还是放弃车削吧,呵呵

网友:
快走丝割掉余量再精磨吧.以车代磨的优势在于车削可以仿型,磨削和线切割就不行了,或许需要很多条件配合才能做一些仿形切削,直来直往的直线切削肯定是磨得快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最近要生产一种模具,材料是YG20硬质合金,外径60,内孔38,长30,正负0.01,光洁度0.4由于加工余量多达一1~1.5MM,目前采用金刚砂轮磨削的方法,效率极差,一天都做不了6个,现在寻找一种刀具先去掉多余余量,再进行磨削 ...

网友:
余量太大,换砂轮吧,CBN(立方氮化硼砂轮),效率能快一点,

网友:
一般的硬合金是没有用的.材质太硬!可能用砂轮慢慢磨就可以!
不过也要慢!你加工的材质本身也是合金!

网友:
如果是整体(外圆或内孔)都去余量的话,没有阶梯,还是快走丝好一些

楼主:
回复 楼主:

工件的内孔是个圆锥内孔,线切割能不能加工圆锥内孔?

网友:
可以加工锥度内孔,锥度线切割嘛,

引用 楼主:
工件的内孔是个圆锥内孔,线切割能不能加工圆锥内孔?

网友:
这个好像没办法,只有烧结的时候控制余量,再慢慢磨,国内外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孔是多大的呀?
听说过用合金车合金的事,详细的不记得了,大家可以找一下,在很旧的书里面。
另,CBN砂轮磨合金可能是不太现实的,我试过几次,除了烧糊的味道,合金没动什么。

网友:
如果是通孔的话,建议用慢走丝了。这材料本身就是钨钴合金。用合金刀具肯定不行了。切削的话选择立刀氮化硼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