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问一下 在ADAMS里怎么 添加 摩擦力呀

楼主(2008-08-19):
问一下 在ADAMS里怎么 添加 摩擦力呀  就是给出摩擦系数的那种

网友(2008-11-23):
我也不会,刚学

网友(2009-03-26):
so don't i

网友(2011-12-28):
你好,我也是正在學,但書上和我收集的部分資料中,得知似乎是在ADAMS中的接觸contact底下做調整,你可以從那著手

网友(2012-11-29):
先添加contact,里面会有添加摩擦力的选项,  在最下面的friction force 里面可以选择coulomb然后添加动静摩擦系数,我也是刚学,很多东西还没弄明白,希望可以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