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螺纹接头价格咨询

楼主(2008-08-19):
以下两张图纸哪位能给报个价?英制螺纹在普车上能加工么?大概各500件

网友:
加工是可以的,为什么非要普车呢? 你这个量,500件,这么大的,用数控比较好吧

楼主:
理解错误,呵呵
不是说非得用普车,只是问问普车能否加工
主要还是想问一问价格,如果可能的话,也会联系合作.

网友:
普车做,各地方价格有差异。北京应该是比较贵的。
第一个六方钢就可以了,80元左右,合作好的厂家,估计还能便宜些;第二个稍微要贵一些,估计要80-90元。
如果是长期订单,应该是还能便宜些的。

你这个数量,普车已经没有优势了。我的经验,超过200件,基本不考虑普车了,除非做了好多年的熟练厂家。
如果是广东,浙江一带,应该能便宜些,也不会太多。

楼主:
比我想像的要贵多了,呵呵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价格这东西,其实与很多因素有关。

其实要是稳定订单,应该余地还是有的。因为厂家比较容易安排生产。但是如果就这一次,就比较麻烦。因为厂家一般要把所有风险啊,废品率阿,摊在一次上。如果一年有几次订单,厂家就会把这种成本考虑的少一些,价格也就便宜了。所有的东西,都是越做越便宜的。

还有,与厂家类型有关。比如你随便找一个机械加工厂,那,这个零件的成本系数与做一个复杂产品,就相差不大。
但是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做类似产品的厂家,我估计价格一下子就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