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东该怎么弄呢?

楼主(2008-08-19):
这东东该怎么弄呢?请叫各位坛主、大侠。先谢了!

网友:
搂主:
您说的是如何加工还是如何画三维图?

楼主:
是指怎么做实体图!

网友:
楼主有CAD图吗,有的话发上来看看
word档有点看不清

楼主:
cad图来了

网友:
楼主是否会使用边界曲线构面?会的话把边界曲线先构建出来
先做曲面,然后变成实体,最后切除中间的孔就行了

楼主:
深蓝兄能否说得详细些,关键是E向视图怎么表示,我只能做成这样

网友:
E向那个图可以看成是切了一个断面
你这个图怎么看上去怪怪的,不像原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尾部轨迹线画错了,E向部位应该是成型后除去得来的

楼主(2009-06-21):
还没弄出来,请大虾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