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后,想恢复原样,不知道怎么操作

楼主(2008-08-19):
请问一下,倒角后,想恢复原样,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按“恢复”命令按钮吧,简捷命令是:“u”回车,恢复到倒角前的状态。

楼主:
如果是当时就恢复当然可以啦,如果是经过很多操作以后想恢复该怎么办呢?

网友:
可否再倒角,但是半径为0~~~或者拉两根直线
哈哈,操作起来很麻烦

网友:
可以延伸,可以直接画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延伸就行了
要恢复简单!

网友:
倒圆角,输入R为0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是二维还是三维的?二维的方法很多,三维的可以补个角的面域拉伸或是倾斜面。当然还有一个二三维通用的方法,就是将改致力后的图全选用Ctrl+C复制然后执行撤消命令到达更改前的图时,再复制刚才粘贴的更改后的图,就O了。

网友(2009-04-10):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