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5000系统要测量斜面上的孔该如何测量?

楼主(2008-08-19):
我们公司刚进了一台新机是QC5000系统的  说明书是全英文的  都看不懂   请各位大哥大姐帮一下忙   要测量斜面上的孔该如何测量

网友:
和软件无关系的,一般都采用Ph6+Tp20+关节+测针来测量的,先标定好测针,再切换probe即可

若你们未配置ph6 or mip or other ,不用想了,不可测量(除非工件倾斜】

网友:
你们公司买的什么牌子机子,我司也有一台<非接触式三坐标测量仪>

网友:
把工件位置改变不就可以了,

网友(2008-10-29):
QC5000软件本人比较在行,如有什么问题可以打本人电话,严德利13962148821

网友(2009-11-16):
昆山科德三测量仪器有限公司专业从事QC5000测量软件维修,改造,全机校正,教学等服务;并赠送QC5000中文电子档说明书。如有需要服务请致电:0512-55212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