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前预热温度如何计算? 搭接结构改成什么结构才能提高其力学性能?

楼主(2008-08-19):
如题,希望大家多多帮忙,本人新手, 刚参加工作.谢谢!

还有哪位达人能提供点有关活塞杆摩擦焊的资料或者摩擦焊的资料?

网友:
焊前预热温度主要根据材料的性能及环境温度决定,一般材料的焊接预热温度在焊接手册中可以查到。
对于焊缝接头的对接形式要根据受力情况及使用坏境了确定,相对来说全熔透对接焊缝要比搭接的力学性能好。

楼主:
谢谢版主,太感谢了

楼主:
能不能提供点活塞杆或类似形状的摩擦焊的资料?

网友(2008-10-05):
想要摩擦焊的什么资料?

网友(2009-04-02):
谁知道ASME的预热温度在哪查?

网友:
嗯,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
也可以根据碳当量和壁厚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