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副装配时螺母可以拆下吗?

楼主(2008-08-19):
由于产品设计需要,外购一内循环滚珠丝杠,不知道生产装配需要时螺母能不能拆下,然后再自己装上,麻烦吗?
我以前没有用过滚珠丝杠,谢谢

网友:
最好不要拆卸。
重新安装有可能影响精度。
如果必须拆卸注意滚珠的循环滚道不能动。滚珠摆放很麻烦。

楼主:
谢谢,那我重新设计一下

网友A:
可以拆卸的,做一个薄壁套,外径和丝杆内径一样,内径就要看你的丝杆了,把薄壁套套在丝杆小头端,再把滚珠座旋到薄壁套中,要装配的时侯再旋回丝杆中去。我公司买的丝杆座方向反了,就用这种方法给换了个向,很方便的。

网友:
可以拆但是尽量避免拆。

拆滚珠丝杠,一般来说不是为了装配方便,而是迫不得已。所以,能避免的话,还是尽量避免拆开。

另外,某些滚珠丝杠本身做了预紧消除间隙,这个在拆后恢复时,容易破坏精度。

网友: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拆!

网友:
还是不拆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卸的,做一个薄壁套,外径和丝杆内径一样,内径就要看你的丝杆了,把薄壁套套在丝杆小头端,再把滚珠座旋到薄壁套中,要装配的时侯再旋回丝杆中去。我公司买的丝杆座方向反了,就用这种方法给换了个向,很方便 ...

太好了正想做这件事情,换个方向,正担心拿下来后装不上去,或装上了对丝杆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卸的,做一个薄壁套,外径和丝杆内径一样,内径就要看你的丝杆了,把薄壁套套在丝杆小头端,再把滚珠座旋到薄壁套中,要装配的时侯再旋回丝杆中去。我公司买的丝杆座方向反了,就用这种方法给换了个向,很方便 ...
一个很好的方法,受益了。

网友:
如果是带换向器的最好不要拆,做的套也没用,要分清那种丝杆最好先拆不要的看自己能不能装上去

网友(2008-10-13):
千万不要拆卸。

网友:
一般不要拆卸,实在万不得已,一个是要借助工具,还要有专业技能的人操作,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
加过预紧的螺母,或双螺母还是不要拆的好!否则精度肯定降低

网友:
可以的,你要明白它的原理,呵呵,因为都是手工装配的,有一点就是注意间隙预紧,维修吗要的是动手能力,才能提高自己的技能经验,你认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卸的,做一个薄壁套,外径和丝杆内径一样,内径就要看你的丝杆了,把薄壁套套在丝杆小头端,再把滚珠座旋到薄壁套中,要装配的时侯再旋回丝杆中去。我公司买的丝杆座方向反了,就用这种方法给换了个向,很方便 ...
这个方法太好了,受教了

网友(2008-12-03):
不要拆,精度会受到很大影响

网友:
最好不要拆,不好装

网友:
拆装丝杠找我啊,我专业维修国内外各种品牌的丝杠,或电话联系我指导你如何拆装。只要方法正确不会影响精度的。13572289584

网友(2009-06-01):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自己拆螺母。1、拆下螺母,重新安装时容易将滚珠装乱,使丝杠运行不畅,长时间运行后滚珠将破坏回珠器以及螺母   2、滚珠丝杠本身做了预紧消除间隙,重新安装后,如不会调整预紧,则会破坏精度。(不同厂家调整间隙的方法不同)  3、如果拆装时不小心有钢珠掉落,则无法将滚珠装上丝杠,即使装上去了,也不一定顺畅,因为螺母的安装是有技巧的,不是装满了就好

网友:
经常拆的....安装的时候也不是很麻烦...只要保证螺母滚道没有磨损...滚珠保证精度...再有就是细心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