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结构,请各位大侠指导

楼主(2008-08-20):
如下图的5杆开关结构,只是依葫芦画瓢,请各位评价一下这种方案的可行性及可靠性.

网友:
描述一下运动动作

楼主:
将最上面的扳手扳到图视位置时,触动开关,扳到另外一个位置时断开开关,关键是手感,要有平时开开关的感觉.
我对开关结构研究很少,请指教

网友:
结构做的复杂化了,一个微动开关的动作,不必做那么复杂。简化一下触动结构,为什么不采用点动开关呢。

楼主:
是这样的,类似个游乐结构,大开关里面套的小开关机构

楼主:
扳动大开关时,有平常拨动开关的手感

网友:
有点复杂,越简单的结构越不容易出问题。
把拨杆做成圆的,里面装上弹簧,可减少一个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类似个游乐结构,大开关里面套的小开关机构

1\达到同样的功能,为什么要用2个开关?直接用个翘板开关不就好了嘛

楼主:
前几天拆了一个拨杆开关,如果是做单件,拨杆开关成本要高的多,我这个虽然原理复杂些,但实际上加工简单多了.

网友:
你这个结构不会有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