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型模具卡模有哪些解决方法?---请教

楼主(2008-08-20):
请教成型模具卡模有哪些解决方法?

网友:
先考虑卡模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再想办法解决,因为卡模现象太多,解决方案也各不一样,有的卡模无法解决啊!

楼主:
是的,你说的很对,我想请教模具容易拉伤怎么办?

网友:
不严重的:研修拉伤部位;
严重的:重新开模;
注意事项:1、粉末粒度:去除过细粉
          2、注意粉料的硅含量不能太高
          3、采用压制性能好的粉料:单位压制压强下,能压出高的生坯密度的粉。
          4、注意粉料不能生锈。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太多了一下讲不清的。

网友(2008-10-11):
你的模具卡模有以下几点:
   1你的模具材质有问题(如果是新模具)
    2你的模具磨损太大
     3你的模架变形了建议你用水平仪测量一下
     4你的摸架要清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