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如何调出带有标题框的布局框架?

楼主(2008-08-20):
在CAD中我怎样去调出带有标题框的布局框架啊,最好标题栏的内容是中文的!!!

网友:
自己做一个带有标题框(内容是中文的)的模版。

网友:
中文版的Auto CAD的模板文件夹中有GB图框,从GB_A0到GB_A4都是现成的。调出的方法有三种吧?我用的是2004,以它为例说明,其他版本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
一、在启动时调出图框。1、首先设定,点击“工具/选项/系统/基本选项/启动”,选定:“显示启动对话框”。2、在每次启动Auto CAD时,系统都会打开一个启动对话框,点击“样板”图标,在样板表中点击你所需要的图框代号就行了。二、在新建文件时调出图框。点击“文件/新建”,在启动一个新文件时会弹出“启动对话框”,以后步骤同上。
三、用“插入”调出。1、先将标准的图框文件用dwg格式保存在Auto CAD模板文件夹中,保存路径如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计算机用户名/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Data/Autodesk/AutoCAD2004/R16.0 / chs/Template”,同时创建该文件夹的快捷方式并保存在易于查找的位置,如桌面上。2、需要调出图框时,点击“插入/块”,点“浏览”,找到模板文件夹的快捷方式点击进入,就可调出所需的图框了。

网友:
打开cad,点新建文件,下拉菜单中有各种样板,你copy一下到模型空间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西不会用哦

网友(2008-10-26):
只看该作者

多谢楼主的耐心解答,学习了

网友(2009-11-03):
2007中就带有GB的标准,不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