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中怎样调出机械图纸中所需要的带有中文标题栏的图框?

楼主(2008-08-20):
在CAD中怎样调出机械图纸中所需要的带有中文标题栏的图框????( W2 P* d3 }7 r- k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自己做成模版(自设线型,图层)插入.

楼主:
谢谢,可是模板怎么来弄呢,我是个新手,谢谢帮忙!!!

网友:
首先设置一下:点菜单“工具”/“选项”/“系统”的“基本选项”——“启动”的下拉列表中,选“显示启动对话框”,点确定,关闭选项对话框。然后打开“文件”菜单,点“新建”,在打开一个新的CAD文件时,会弹出启动对话框,点“使用样板”,在图框样板中GB-a1到GB-a4都是带有中文标题栏的图框,你按需要选取吧。

网友(2009-11-03):
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