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中齿轮的画法,不需要看见齿但转成工程图---请教

楼主(2008-08-20):
不需要看见齿,但转成工程图要有齿根圆和分度圆、齿顶圆

谢谢!

网友(2010-01-03):
出工程图不要齿,那就在工程图中直接画圆好了!

网友:
直接画三个圆,齿顶圆、齿根圆、分度圆,表上压力角、齿数,模数等等

网友:
直接画三个圆,齿顶圆、齿根圆、分度圆,表上压力角、齿数,模数等等
引用 网友A:

够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