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度公差确定 讨论

楼主(2008-08-20):
零件如图,如何评定公差带

楼主:
按规范表示上平面对A基准面的平行度公差在任意100长度范围内是0.1.问题该零件平面不足100那是不是把上平面延伸成100*100的正方的面或者把上平面按线测量不足部分延伸成100的线

楼主:
还有如果零件大于100,该如何定100的长度方向

网友:
不足100的按照比列减少,大于100的应该是任意100长上是0.1

网友:
大哥,太小了拉
具体意思应该是该零件处于最大实体状态时,相对于A基准平行度公差应该处于公差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