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丁腈橡胶或氟橡胶密封的阀能否使用乳化液作介质?

楼主(2008-08-20):
如题,希望大虾们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丁晴的不行,很快就涨开了
氟橡胶可以。
这是试验后的结果。

网友:
Parker公司的材料介绍

我没有使用过丁腈胶密封乳化液,但是根据Parker公司的材料介绍,丁腈可以用于水包油乳化液(HFA)。

楼主:
很头疼,煤矿机械都使用乳化液作介质,相关配套的阀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头疼,煤矿机械都使用乳化液作介质,相关配套的阀真不好找

应该可以解决的。只是乳化液而已,您选的什么阀门啊?

网友:
氟橡胶的应该可以。

楼主:
选的是需要耐压27MPa的单向节流阀,减压阀,背压阀,和中位机能G的三维四通换向阀

网友:
呵呵!这些阀门得找专业的厂家,可以单就介质问题向他们提出要求。我们不是做这种阀的。

楼主:
老马大侠能否提供相关样本?,我实在没招了,以前没干过液压

网友:
丁睛可以,部分氟胶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马大侠能否提供相关样本?,我实在没招了,以前没干过液压

您需要什么样本?

网友:
A305,A105,A122,对油+水乳化液具有良好耐受性。

楼主:
就是我上述提出的相关阀的样本
另外还有一个TL243J过滤器,哪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上述提出的相关阀的样本
另外还有一个TL243J过滤器,哪都找不到

那得找搞液压阀门的公司啦。抱歉!

网友:
煤矿地下使用的阀与我们通常的液压阀根本不同,需要找专门的煤矿用阀厂家。
氟胶是可以的,只是使用工况及其恶劣,乳化液通常是100%的地下水。

楼主:
但是一般做煤矿机械阀的都不做我所讲的那几种阀,特别是三位四通中位机能G的换向阀

网友A:
你说的阀想都不要想。我们以前用过普通液压阀,最大的问题是锈蚀,影响性能不说,锈会把阀芯和阀体卡死。

网友(2008-12-03):
能用,不管是水包油还是油包水都没问题,但水包油对丁基橡胶有影响

网友(2011-09-15):
引用 楼主:
很头疼,煤矿机械都使用乳化液作介质,相关配套的阀真不好找

是啊 ! 我也在找这个矿用的一些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阀想都不要想。我们以前用过普通液压阀,最大的问题是锈蚀,影响性能不说,锈会把阀芯和阀体卡死。

我想也不能用普通的,给客户做了一套普通的,然后才告诉我是用乳化液的,他只好再让我们做一套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