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零件内孔粗糙度---请教

楼主(2008-08-20):
测量零件内孔粗糙度,特别是圆孔与圆锥相交点,机器是三丰SV-3100,怎样选择参数使轮廓不至糙度里

网友:
内孔也太小了啊,还没见过那么小的测针。找废品剖开检测吧。

网友:
更换测针吧,sv3100支持更换测针

有一种wave类型的应该适合你们

楼主:
测针没问题,但是轮廓会计算在粗糙度里

网友:
可得小心,不小心的话测头会折弯的,

网友:
德国OPTACOM粗糙度轮廓仪有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
这个是瑞士ASMETO小粗的强项,最小可测0.6mm的内孔。

网友:
如果采用的是Wave类型测针的话,轮廓不会被计算到粗度里面的
系统会自动区分
Profile=Roughness+Waviness

除非Mitutoyo粗度仪软件不支持,你或可咨询下你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