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和凸轮轴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8-20):
各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曲轴的轴线不在一条直线上。而凸轮轴在。。。
发动机里面好像既有曲轴也有凸轮轴。。。

网友:
从动件的运动轨迹不同

网友:
曲轴用于大偏心量

-------------------------------------------------------------------------------------------------------------
凸轮轴用于小偏心量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认真研究过,哪位高手解一下呀

网友:
发动机中曲轴是活塞曲柄滑块机构的曲柄,实质上就是一组共轴的曲柄;凸轮轴是控制气缸气门开合的凸轮,实质上就是一组共轴的凸轮。
这是我的理解,请大家指正。

网友(2009-03-23):
怎么问这种问题呢 呵呵

网友:
上课干什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