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度测量工装---求助

楼主(2008-08-21):
如图:如何检测图上的对称度0.1
要求:专用工装,检测方便(最好能在一分钟之内检测完成),制造成本低。

网友:
能否线切割做两个标准块,和缺口一样的高度和外径,但一个8.9宽,一个9.1宽,精度在一个丝或以下。
随便说说而已啊,期待高手。

楼主:
标准块不能测量对称度吧?您说的应该是测量尺寸公差的,不过还是感谢您关注。谢谢。

网友:
楼主:工件外圆公差多少,如果外圆公差小,可以慢走丝线切割检具.

网友:
请教如果外圆公差大于0.1mm的情况下怎么测量呢?毕竟直径是74mm,外圆尺寸公差多半要超过0.1mm的。

网友:
从楼主图纸上分析,如果外圆是基准,我个人认为外圆公差不会很大,

网友A:
看了一下。认为,这个既然是个圆形的物体上存在形状。这个对称度有意义吗,只要这个缺口存在并且9和30两个尺寸都保证了,这个对称度就已经得到了。难道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我没有看到。期待中

楼主:
外圆公差是上差0,下差-0.12,我发的只是铣槽一工序的图纸,因此没有标其他尺寸的公差。
冰雪钱版主的检具在这里可能不太合适,能否做一个检具能测量出对称度具体值?这样在加工时能根据测量值来调整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认为,这个既然是个圆形的物体上存在形状。这个对称度有意义吗,只要这个缺口存在并且9和30两个尺寸都保证了,这个对称度就已经得到了。难道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我没有看到。期待中

如果加工成如下:9和30都能保证,对称度肯定不行的,活肯定废掉(画的夸张点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圆公差是上差0,下差-0.12,我发的只是铣槽一工序的图纸,因此没有标其他尺寸的公差。
冰雪钱版主的检具在这里可能不太合适,能否做一个检具能测量出对称度具体值?这样在加工时能根据测量值来调整铣刀

能。有空我画个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有空我画个草图。

期待。。。

网友:
实际上这个对称度的基准是相对于垂直这个槽底面的圆的直径,标注基准有问题。具体的测量可以在20秒内搞定,装夹---检测----下料,三个步骤。

网友:
根据槽的尺寸做个定位块,找个百分表搭着就可以检测,关键是槽的精度要高。

楼主:
原帖由  2008-8-22 21:47 发表
实际上这个对称度的基准是相对于垂直这个槽底面的圆的直径,标注基准有问题。具体的测量可以在20秒内搞定,装夹---检测----下料,三个步骤。

杭州学徒 大侠,这个图只是临时画的示意图,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槽对圆中心的对称度(个人认为和外圆没有区别),我只想表达清楚意思就可以了,如果图中有什么不对的表示方法,可以提出来,但不是讨论的重点,呵呵

还有槽的精度不是很高啊,在铣床上加工。不能做镶块,因为尺寸不是很统一的。大概也在0.1的公差吧,明后天去单位再看看。

网友:
如果可以,请贴个带标准尺寸的图片,根据你的公差要求,确定测量方式,应该不麻烦。

网友:
让图内9mm处与槽有0.05的过盈配合,就可用游标卡尺测量。如果槽达不到要求,也可使工装在槽内左右摆动,用游标卡尺测量左右尺寸之差即可,前提是此工装与槽的公差尽量小。
不知是否可行,各位见笑。

楼主:
传一个工艺图,之前那个是我临时画的,希望这个能使大家更清楚些。

网友:
1、自定心夹持小端。
2、在夹具相对于槽的位置安装个定位块,上小下大呈梯形台
3、2个百分表测量槽的两边,根据两边数值差异判断是否合格。

楼主:
引用:
1、自定心夹持小端。
2、在夹具相对于槽的位置安装个定位块,上小下大呈梯形台
3、2个百分表测量槽的两边,根据两边数值差异判断是否合格。

杭州学徒兄是这个意思吧?

槽的公差0.2,如果装定位块可能有间隙
再有这样测量也不是很方便。如果能像用赛规卡板一样方便就好了,呵呵。

网友C:
有专用检具,我们这儿有大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上传图片。

网友:
做梯型块
压到底,用1丝的塞尺塞,能塞进去为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检具,我们这儿有大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上传图片。

非常需要啊,大姐,呵呵
画个简图也可以啊

网友B:
我觉得最经济而实用的方法:改制一把高低脚的游标卡尺,测量2次后求差即可(如图)。这是纯粹地测量对称度,对圆棒直径公差和键槽的宽度、深度公差等都没有过高的要求。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能测量起来更方便一些,但检具的制造成本稍高,不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最经济而实用的方法:改制一把高低脚的游标卡尺,测量2次后求差即可(如图)。这是纯粹地测量对称度,对圆棒直径公差和键槽的宽度、深度公差等都没有过高的要求。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能测量起来更方便一些,但 ...

谢谢风追云,非常感谢

1、卡尺测量精度可能差点,单边要测5丝以内。
2、而且由于槽比较浅,如果不能贴实到槽的侧壁,很可能会出现误差。

最好能用百分表直接读数。

有更好的方法方便的话请画个示意简图,谢谢

网友C:
我拍好了图片传上去,带两块千分表的。还有使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拍好了图片传上去,带两块千分表的。还有使用说明。

谢谢大姐,最近挺忙的吧?

楼主:
期待风追云大侠进一步的讲解。寻求最简单的测量方法。
等做好了贴出来供大家评审

网友D:
有中心孔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中心孔没????

网友(2008-10-28):
说明一下,根据独立原则这个对称度0.1与基准要素尺寸φ 74  和 被测要素尺寸9没有关系。测量基准为外圆柱面的实际轴线,被测要素为尺寸9的槽的实际中心面。要求被测中心面位于以轴线为中心与被测要素平行距离为0.1的两面之间。
    所以上面关于按控制边界的方法,制作检具(不能算是量规)的方法都不对。
   想到的方法:1.用组合块规塞到槽里面,紧配(批量大时不要用标准块规,可以另外磨制。宽度尺寸不是很重要,关键紧配)。使用电子高度仪最好,在标准垫块上清零。将量块的一面在垫块上贴紧,测量圆柱面最高点的高度,翻面同样的方法测另一面。计算相对两点的高度差,一般测量两端四点会有两个计算结果,数值大的就是对称度误差。
   2.举一反三,用组合块规配卡尺不好操作,我们可以把块规改一个形状,开口型。原理一样,与9mm槽紧配开口两端绕到圆柱两个端面,用卡尺测两头圆弧高度差,数值大的就是测量结果。

   本人表述能力有限,没看明白的我再解释。

网友:
你这个非常简单的,用2-3毫米厚的铁板一块,做成一个E字型样板,两侧长要小于等于74,两腿间距74毫米,精确到1-2丝内可以做到的.在中间做一个短腿,腿可以做大比槽窄个几十丝或者几丝,然后可以用塞尺侧一下,记下尺寸后,翻转样板测另一边,如果样板可以做的更考究些,多加工几个线面,还可以测槽的垂直度了

网友(2010-05-05):

可以用三坐标来测量来量出圆心到两边的距离相减就是准确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