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预防连杆螺栓折断事故

楼主(2008-08-21):
连杆螺栓在运行中断裂将会产生严重的捣缸事故,它不仅造成打坏缸盖、缸套,使连杆变形弯曲,甚至还会造成捣破机体、折断曲轴等重大经济损失。为避免连杆螺栓折断而产生的捣缸事故,使用维修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连杆螺栓在发动机运行中承受很大的交变冲击载荷,是发动机的重要零件,它是用优质合金钢经调质处理和精密加工制成,有较高的强度和抗冲击韧性,不可用一般普通螺桂或劣质零件代替。若螺栓材质、热处理、加工精度不符合技术要求,将导致机械强度不够而发生变形断裂事故。

 2.装配前应仔细检查。当发现螺栓上有划伤、滑扣、裂口、凹痕、缩颈或裂纹(应用浸油法检查或磁力探伤检查),或螺栓、螺母配合松弛,或螺栓不能与螺栓孔紧密配合,或利用对比法观察,螺栓长度比新的标准螺栓长度长2%的,都应予更换。

3.检查连杆轴承与连杆轴颈的配合间隙,若间隙过大,易于导致连杆螺栓的断裂事故。此时应更换新的连杆轴承或加大轴承,并予选配或刮配。

 4.检查连杆螺栓或螺母与连杆端盖台肩支承面的贴合情况,若有毛刺或不平,应予修磨,否则连杆螺栓受附加力矩作用,极易折断。

5.装配时应用扭力扳手将连杆螺栓交替分次(一般分3—4次)逐步均匀拧至规定钮矩。若拧紧钮矩不足,工作中连杆结合面产生缝隙,螺栓受冲击力时易被拉断或剪断;拧得过紧,螺栓伸长变形,强度降低,受力后易折断损坏。各种机型发动机的连杆螺栓规定扭矩不尽相同,在缺乏技术资料的情况下,可根据螺栓直径估算其安全权矩范围,如MU连杆螺栓,其安全扭矩为60—80Nm;M12螺栓,其扭矩为80—100Nm;M14螺栓,其扭矩为100— 120Nmo。

6.打螺栓时若发现同一连杆上某一螺栓扭矩超过规定值过多时,应将该连杆上的两只连杆螺栓全部拧松后重新分次交替拧紧,并使两只螺栓松紧一致。不允许仅仅松退拧得过紧的那只螺栓,否则螺栓产生附加弯曲应力,易疲劳断裂。

 7.在拧紧连杆螺栓过程中,应设法转动曲轴,检查其转动是否自如,若螺栓拧紧后曲轴转动困难应查找原因,切不可将连杆螺栓拧松来转动曲轴。

 8.为预防连杆螺栓或螺母工作中松动,应采用崭新的开口销、铁丝或锁片等防松装置锁紧;若螺母上的槽口与螺栓上的孔末对正,原则上只能往里旋去对准;用过的开口销、铁丝或锁片不得再用。

9.使用中应定期检查连杆螺栓紧卧情况,发现松退时应查找原因,检查螺栓有无损伤,再用权力扳手按规定钮矩分次拧至规定值。

 10.工作中当连杆螺栓松退或被拉长时,在完全松脱、断裂之前,因连杆轴承松旷,会发出较大的敲击声和振动,此时应立即停车,以免发生更大事故。

 11.当某根连杆螺栓有滑扣、裂损或断裂时,应将同一连杆上的两根连杆螺栓成对更换,不得新旧搭配使用。

 12.当发动机多次烧瓦或一次烧瓦严重时,连杆螺栓材料受高温退火作用,金相组织发生变化,机械强度下降,承载能力下降,应予换新。

 13.当发动机出现飞车、咬缸或翻车事故后,切不可忽视对连杆螺栓的仔细检查,当发现螺栓变形、裂损后,应及时更换。

 14.为预防连杆螺栓疲劳断裂损坏,在发动机工作累计6000—7000小时后,即使螺栓外表元明显损伤,也应换新。

网友:
这个应该在内燃机版块吧!!!现在有的发动机规定连杆螺栓为一次性用品,用
过一次不允许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