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旋风铣上装多把刀铣蜗杆?

楼主(2008-08-21):
我们有个旋风铣头装在20机床上,现在铣刀盘上装了一把刀铣蜗杆,效率太低了,刀具磨损也太快,我看到铣刀盘上能装四把刀,请问怎么装刀,怎么对刀啊!

谢谢!

网友:
供您参考。

来自瑞士莫尼埃查纳公司的高精度蜗杆内旋铣。
然而外旋铣精度更高。请看下面的对比。

由于论坛不支持视频格式上传,所以只能将录像wmv文件
改成pdf扩展名,请下载后改回wmv扩展名后再观看。

网友(2008-12-30):
机械设备够高档的,价格不菲吧

楼主:
请问装多把刀怎么对刀啊!

网友A:
我们在2楼帖子的附件录像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每次安装刀片时,
只需将逗号型的刀片抵住某个挡块就行了(用手顺势指抹一下)。

这是一个独特的设计,否则几片独立的刀片就会有对准的问题,需要额外的对刀附件。

逗号型的刀片磨损后,重磨后仍然是相似的形状(刀具后角为零),所以刀具寿命很长。
此处示意图的刃前角也为零,但是可以俺需要设计成某种前角,正或负。

楼主(2009-03-16):
谢谢!我现在用的两把刀,提高了刀具的耐用度,就是对刀慢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rongjian同志能否发个照片上来 说说使用情况

楼主:
图片不太好发!就是两把刀对称着上的,

网友(2009-05-05):
大模数蜗杆(2.5)能加工吗,刀具磨损快,一直磨刀就没效律了

网友:
大模数蜗杆也能旋风铣加工的。

这个蜗杆的法向模数大约是4,加工时间200秒左右:

网友:
我们用普通20机床改装的旋风铣,是外旋,最大做到模数是7,4个头.

网友:
刀具在多少线速度下加工如此大的模数,很难用想的,版主有更直接的数据吗!什么牌号的合金可以办到!

网友(2009-10-20):
好东西可就是太贵.还是自己动手去改哦

网友(2010-11-14):
好多好资料了钱下了,好可惜

网友C(2011-12-27):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2楼帖子的附件录像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每次安装刀片时,
只需将逗号型的刀片抵住某个挡块就行了(用 ...

请问逗号的刀片那有得买呀!

网友(点评):
怪怪哥啊,图片上的水印网址您看见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逗号的刀片那有得买呀!

这个好像不买他们的机就不买刀片的,是不是。不过还想问一下2.5M的双头蜗杆可以飞吗/?

网友(2013-06-22):
我也很想学习 没有威望啊

网友(2014-11-15):
附件下载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