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这个内沟槽?

楼主(2008-08-21):
怎么检测这个内沟槽?大家帮我看看怎么检测这个内沟槽?谢谢!

网友:
很简单阿。做个检测量具就行了。磨一个2mm负10道的量块,一量就可以了。你这要求公差是20道呢,不是很麻烦哈。

网友A:
有专用的内勾槽卡尺的,我们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内勾槽卡尺的,我们常用!
或者内沟曹千分尺

网友B:
回贴

我一直没看明白,楼上说的用内沟槽卡尺或千分尺,怎么检验这个零件的槽宽,
槽深到有可能,可千分尺能检这个内槽吗? 卡尺能伸的进去吗?

希望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呵呵呵,是有一种千分尺专门测量沟槽宽度的,测量点为圆盘状,厚度比较小,先旋转两个盘状测点距离变小伸进沟槽,然后再测量。其实操作方法和普通千分尺差不多

网友:
论坛建议

看了很多帖子,感觉问的人说不出个明白,发个图也是各种格式都有,图纸标注,更是云来雾去,回贴的人也牛马不相干.
如:有人发过一个测量估计是压铸箱体类零件东西,公差几微米,
回贴人最爱用的就是三坐标,(注三坐标不是万能的,要不还要别的干什么,管你是哪个国家的都一样)
  什么测长机  立式光学计 ,回贴人估计没考虑能否操作,买的起不.那回贴又有什么用呢?

发贴人有发过,0.0001分辨率的设备有哪些,  真不知道你问这个有什么用,测量技术发展那么快,能说的完吗,

以上现象不的不说,能提高论坛质量,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没看明白,楼上说的用内沟槽卡尺或千分尺,怎么检验这个零件的槽宽,
槽深到有可能,可千分尺能检这个内槽吗? 卡尺能伸的进去吗?

希望不要误导别人

有些量具不是没有。是你没见过而已。误导别人的恰恰是你自己。

网友:
缸经规可以了

网友B:
哈哈

人家测量的是内沟槽宽度,
你说的千分尺不就图式这样的吗?我看你能给我塞进去.
拜托为什么叫外径千分尺,怎么不叫万能千分尺

大家发帖要负责任  不要张嘴就说

网友:
测量槽的内径尺寸可以使用带表内卡规
测量槽宽可以使用公法线千分尺,但是需要测量三次,左侧厚度,右侧厚度,零件总长计算

也可以使用表座,配合专用薄片测头,测头上下移动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测量的是内沟槽宽度,
你说的千分尺不就图式这样的吗?我看你能给我塞进去.
拜托为什么叫外径千分尺,怎么不叫万能千分尺

大家发帖要负责任  不要张嘴就说

真可笑啊。你随便贴个图就代表你很懂么。这个是公法线千分尺,你知道是测什么的吗?

网友:
和谐一下啦,大家不要有情绪。我没有权利编辑,管理员编辑一下好了。测量的范围太广,广的让我时常感到恐惧。每个人从事的领域不一样,着重点不尽相同,接触的东西也许差别非常大。我的描述可能误导量仪朋友了,抱歉。请老马把你们用的卡尺发个图片;楼上也请发个图片一目了然(这几天我贴图不方便,偷一下懒 )。

网友:
回复IIONS

扬天测量说的对,测量的东西很多,最好把图发一下,
IIONS感谢你能把图发一下吗?让我也长见识.
死倔,概念不清,眼睛近视还出来讲什么,
简单一个概念你连测头都伸不进去,你测量个屁.

楼楼上说的用薄片测头到很有用.

网友:
回复楼主

可以用测槽千分尺,三丰、施泰力的牌子都有,也可以找青量的,最小的测量宽度在1.6mm以下

网友:
回贴

三丰、施泰力是好牌子,测头厚度够了,大家考虑到弓深没,还有操作性.
如果测量一个花半天,估计在精确也没人愿意用了

网友:
首先声明,我就是做测量仪器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帮助你,非常简单。用塞规就能测.

网友:
回贴

也可以使用表座,配合专用薄片测头,测头上下移动测量

本人认为此方法最为合适,接触2次.在加上测头常数.
而就算公法线千分尺能测量,需要三次,在计算.
卡尺基本不可能,因为你根本就伸不进去,就算你做个怪异的测头,你的刚性精度又如何呢?

感谢CHERRY提出实在的建议,向你学习

网友:
17楼请注意社区规定,有必要编辑一下联系方式。以前你们也有很多同事这样。代问你们老板好

网友: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和谐呵呵呵。我对测量端的描述不够准确,误导了量仪朋友,在此向你道歉;我有短消息给你,请查收

网友:
楼上的。我们认识?要不私下聊聊

网友:
我们不认识。你的前几任同事和老板知道我。社区规定非商务会员不可以留联系方式

网友:
疑问斑竹:估计这个阶梯槽不大好测量,估计被挡住,千分尺的测头半径必须大于梯度才有可能接触到槽,
操作中还因该夹持表座保证垂直

网友:
有测力装置,可实现自动找正测量面。

网友:
这个内沟槽我可以给你做一个检具,精度可以保持0.01.如有需要发邮件给我

网友:
学习中,~~~~

在台湾有很多测量仪器改装的,也就是非标仪器,根据客户的需要进行二次加工,这个我们厂用的很多,

网友:
可以用马波斯检具测量

网友:
楼主问的是怎么测,唉,大家在推销东西的时候顺便也说说怎么测好不好?
标准的东西的确有操作不太方便的问题,但是通用性强;25、27楼说得我也相信,我们从事的就是非标的,方便但是由于成本关系只适合大批量。
现在楼主消失了,也不知道是几件?大批?自己手头有什么工具?是不是可以结合他的实际用现成的工具组合实现?那就不大可能出现最适合他的方法

网友:
楼主在逗大家玩呢!

网友:
呵呵呵,多谢土豆兄增加人气,本版现在几乎成了娱乐版了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位叫量仪的坛友,有什么在这里讨论即可。你发短消息给我又数落我一番又何必呢。哪里来的阶梯内槽,哪里阻挡了测量呢。本来测量的精度就不高,用深度卡尺都可以改制一把用来测量了。你就对我发的图有意见,楼上还有发的,你怎么不发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发张图片我看看,谢谢!

网友:
我们的内径千分尺有专门的测头(密封槽、键槽、螺纹)就可以直接测量内孔密封槽!

网友:
楼上,是宽度不是直径直径的东西多了去了

网友:
版主啊!没有看清楚啊!呵呵!这个有这个测量!

网友:
回32#

对不起!刚看到。
我们常用有两种:
1、内卡规;
2、内槽卡尺(有圆头、平头)

网友:
噢,是这种普通的内槽卡尺,我误以为是类似内槽千分尺那种形状的。相对来说,本帖图中内槽千分尺可以测量更小的内孔环槽更窄的宽度。老马传的卡尺更适合测量直径,尤其是第一张,基本上只能测量直径

网友:
可以使用长爪内测卡尺或是百分表内卡规

网友:
可以使用百分表内卡规或是长爪内测卡尺、内侧千分尺

网友:
哎!之前我测过这样的东西啦,一模一样的,我就用三坐标搞出来的,我用的5WAY测针组,拆掉2号针,用3号针1毫米的直接搞!我看你这个也行,公差这么大,槽比我那个窄了点,2毫米可以啦,慢慢搞,肯定搞的出来!

网友:
用带探针二次元就可以测量得出来了,这么容易的事情还搞得那么的麻烦!呵呵!!!!!!!!!!!我们公司刚刚买了台几千块钱的简易二次元,只要是11毫米以内的平面的东西都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
做个通止规
可以单独做通止规,亦可把通止规合起来,这里传了个分开做的(图中尺寸公差未算)
通止规不能具体量出尺寸值,只知道零件是否合格。

网友:
RE:怎么检测这个内沟槽

使用DIATEST的专用的沟槽测头,加数显千分表,能够精确到0.,001MM的精度操作非常方便,测一个孔的时间大约在5秒钟的时间,适于批量生产。我认为您用这钟比较好

网友:
呵呵呵,楼上是说沟槽宽度么?可以把图片贴出来看看

网友:
使用塞规的形式,特殊的测头,重复精度0.001MM

网友:
这是宽度吗?显然是直径

网友:
大家都是热心人  是个好论坛!!!

网友:
三坐标测量蛮方便的

网友(2008-09-26):
内环槽检具嘛(应还有一检测数据,槽的距离),我曾设计且实用过,成本底,不破坏工件在线检测,精度比此图约高,每一数据独立直接或间接测量(量块)

网友:
跟帖人太多,用以被误导!呵呵!建议进入娱乐版!

网友:
这样的零件很常见,不管宽度还是直径都可以实现测量,只是方便与否,还有就是量具的价格与精度的不同,一般只要实现尺寸的控制不管用什么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我们公司都是自己改制的这类量具,很好用,价格也便宜

网友:
都不知道你们说到哪里去了,越说越远了,人家0.2的公差,用一个最简单的通止塞片就可以了,又简单方便,又便宜.

网友:
沟槽宽数显卡尺不错,挺实用,不过有些贵,10#朋友要多学习呀!不要妄下定论,有实践才有发言权哟!!年轻人,切记!!

网友(2008-11-07):
回复 网友C:

不是直径,测的是内沟槽的宽度和深度。

网友:
这个很好测的吗,好多工具都可以,甚至我觉得刀子保证,这么大的公差测都不用测

网友:
这公差,可以用刀子保证,

网友:
说了那多  直接做2个铁块一个高2.0MM一个搞1.8MM测的时候直接放到槽里不就能看出来了吗?  又便宜。又快捷

网友:
很简单的.做一个量规(一面通端,一面止端)即经济,又使用,有方便.

网友:
日本三丰有专门的沟槽千分尺

网友:
我们这都是自己做一种叫旋转阀的东西,里边就有沟槽,放格莱圈,一直没好的办法测量!!
在这学了不少东西,还想问一下,20楼的那个仪器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
长见识了呀

网友:
这么大的公差,精度稍微好一点的床子,用刀具就可以保证了,还用测量么

网友(2008-12-15):
用内沟槽千分表,有三丰,mahr等品牌,简单好用。

网友:
同意老马的说法,直径和槽深内沟槽卡尺就可以了,宽度用塞规,考虑到以后的话可以买老马说的量仪!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这种,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论坛第一次发言,见笑,呵呵,下面进正题:

  首先如果只是为了判别工件是否在公差带范围之内可以找专做量具的公司做一个通止类的塞板 ,加上测量位置考在孔内,不利于判别可以加上照明器并做相应的刻线判别,价格不会很高。

  如果是想要精确数据的判定,
1.可以使用测量槽径的特殊手持卡规,加上机械千分表或电子类比较仪,来实现测量。楼上的已经有人提到了 三丰之类的厂家有做相应卡规规体的,没有也可以定做,但是使用手持式卡规测出来的,人为误差可能很大,不利于重复判别。手势问题较大,因为槽宽的公差是2丝,在做检具GR&R判别的时候很容易不过。这种精度差。价格最低。
2.如果槽表面加工较好,光洁度较好可以以使用气动测量,使用特殊的气动测量头,加上气电转换器再加上电子柱或SPC系统进行判别。精度高,而且因为2MM的槽宽限制,气动头很难加工,价格也会相应的高,很高。
3.由于图上未反映出工件其他地方的好坏,如果工件上有好的面,可以以此来定位并做出相应的机械测量具。使用专门的相应的夹具加上机械类检具,可以使用纯机械的也可以使用机械加电子构造。。这种测量以机械构造为主,精度高于手持测量,小于或等于气动。可以考虑成本对所需实现的检测外附加功能经行增减。

网友(2012-04-04):
晕,老马还是老道。年轻人不常见,车工用的,放大原理,精度还可以,测量沟槽常用,我常用的加减5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