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用什么检测?

楼主(2008-08-21):
各位大虾请帮忙  表面粗糙度用什么工具检测

网友:
专业一点儿的有“粗糙度检测仪”是利用光学方式来检验的。
不过我们厂现在用的方法是将零件表面与专业模块相比较的方法。嘿嘿、

网友:
试块对比的方法较常用

网友:
俺怕也是用试块对比法

网友:
粗度仪啊!

网友:
1。粗糙度样板比较

2。粗糙度测量仪
   电动轮廓仪
   粗糙度轮廓计

3。干涉显微镜(实验室用)
   光切显微镜(实验室用)
等等

网友:
一是专用的检测仪器,二是眼看(用标定好的样块对比)。

网友:
楼上的说的比较系统!
1。粗糙度样板比较(要求不高)

2。接触式测量(要求较高)
      便携式粗糙度测量仪
      粗糙度轮廓仪

3。非接触测量(要求高,非接触测量防止划伤)
    干涉显微镜(实验室用)
   光切显微镜(实验室用)

网友:
瑞士AMOSTO表面粗糙度测量仪。呵呵!

网友:
粗糙度仪,或对比块.

网友:
uEye相机提供全视觉检测方案!

uEye相机提供全视觉检测方案

网友:
8#楼同志很用功~!!!

8#楼同志很厉害,看来平时下了不少功夫。

网友:
大厂有“粗糙度检测仪”是利用光学方式来检验的;
不过普通厂都仍使用模块比较的方法

网友:
大多采用比较的方法--目测!

网友:
除了这些还有别的仪器吗?

网友:
看用户对粗糙度的要求了!目测用于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而且和经验有关。很多情况下需要用数据说话!

网友:
用非接触法检测表面粗糙度是很少用的。通常都用表面粗糙度仪。

网友:
试块对比法
最实用

网友:
非接触用在镜面之类的高质量表面,这些表面检测如果用接触式会造成测试零件表面划伤!所以现在一些高质量表面检测需要使用这种!

网友:
我用的是三丰的电动测试仪,精度一般,干活的时候用用还可以,检测时用光学式的,那个精密。

网友(2008-09-20):
常用的表面粗糙度测量方法主要有样块比较法,光切法,干涉法,触针法。

1. 样块比较法: 用眼睛或放大镜,将被测表面与粗糙度样板比较,或用手触摸靠感觉来判断表面粗糙度的情况;这种方法准确度差,经验因素影响较大,只能对粗糙度参数值粗略的判断。

2. 光切法:利用光切原理来测量表面粗糙度的方法。用光切显微镜或者双管显微镜就可实现测量,它的测量准确度较高,但它是对Rz,Ry 参数以及较为规则的表面测量,不适用于对粗糙度较高的表面及不规则表面的测量。

3. 干涉法:它是利用光学干涉原理测量表面粗糙度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要找出干涉条纹,找出相邻干涉带距离和干涉带的弯曲高度,就可测出微观不平度的实际高度;这种方法调整仪器比较麻烦,不太方便,其准确度和光切显微镜差不多;

4. 触针法: 它是利用仪器的测针与被测表面相接触,并使测针沿其表面轻滑过测量表面粗糙度的测量方法。采用这种方法的仪器最广泛的就是电动轮廓仪,它的特点是:显示数值直观,可测量许多形状的被测表面,如轴类,孔类,锥体,球类,沟槽类工件,测量时间少,方便快捷。这种方法是目前使用最广泛实际.

网友:
很详细啊!顶起来!

网友:
三峰的粗糙度仪,需要触头接触工件表面,根据表面凹凸情况得出粗糙度的结果

网友:
接触式测量都是用测针去划,看来您只接触过三丰的东西!还有很多啊!呵呵!

网友:
我们买了个TESA 10的粗糙度仪,是接触式的,校准的时候用厂方提供的标准块来校准,每校准一次后在标准块上就会有一道划痕,现在还没有怎么用,用久了肯定那个标准块就会坏了,感觉像上当了一样。那个测头是金刚石的,在同一位置重复测量,值会越来越大。厂方说是正常的。郁闷哦!
楼上的兄台评价一下该仪器吧!

网友:
那位朋友知道要买一块样板的话,大约要干掉多少银子?

网友:
hao

hao  de  你们真 厉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接触式粗糙度仪会有这种情况,而且粗糙度低的划伤情况越明显,你说的测量值会越大这个是正常的,这时候你可以换一个样板会好些,所以这种接触式测量在一些粗糙度小的情况下使用会有这些弊端,如果可能建议使用非接触式测量粗糙度的设备,或者也可以选用低测力的粗糙度仪!

网友:
粗糙度样板有很多种,不通粗糙度等级有不同的型号和价格,有钢制的样板还有玻璃制的样板,玻璃制的样板一般用在粗糙度低的情况下。

网友:
学习,我们现在还在用比对块,不过主观性较大

网友:
表面粗糙度仪如不送原制造厂,能在计量所计量吗?检定费用一般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