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异步电机的选型?-请教

楼主(2008-08-21):
我知道不该发到这个版块里,但是就这个版块人气旺,并且我觉得设计人员在设计方案时也肯定会设计到这个选型的问题,所以,请版主别给我移动。
    我们公司的机器的驱动和传动机构到是很简单,但是自己好像一直都没摸着头脑,总是根据感觉来选择电机。
    整个驱动过程如下:电机(一般的异步电动机)-经过C型三角皮带(传动比i=1.4),五级变速箱(一级减速比是1),连轴节,带动10T的轴(光轴,无大的叶片)转到800r/min,启动时间是2分钟,轴的直径是2m。
   过程就是如上所述,现在就是想问如何选择电机的功率?
   如果想要别的参数,我可以再给提供,由于对于我来说有实际的意义,所以本话题不主张无实际意义的跟帖,如果最后完满解决,将不胜感谢。

网友:
一般情况下,计算电机是根据负载的转矩、速度要求来折算的。静态负载越大,启动时间越长。
根据你的情况,我认为:
电机速度n=800rpm * (     五级变速减速比 ) *4 (C型三角皮带传动比)

这个电机可能是一个高压电击,只有这样,才能有最终负载800rpm.

提醒:
五级变速箱(一级减速比是1),其余 4 级减速比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