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60型号V850原点回归及换刀 高手速进。急!!!

楼主(2008-08-21):
我在操作V850加工中心手动回原点后,执行G28  X0  Z0  后到达的参考点和手动原点重合。但是主轴和转盘式刀库不在一个高度,主轴上的刀要比刀库里的刀高出100多mm(换刀不用机械手,是刀库直接水平移动,主轴上下移动进行换刀。)。G28后到达的参考点对不对?能不能在这里换刀?
主轴上的按钮卸不下来刀,为什么?
主轴手动正转停止后刀具角度不对,用手就可以旋转主轴。对不?

网友:
我这里是U0W0.问机床厂家啊,

网友:
G28  回到的 是机床远点 不是 第二原点  一般第二原点才是换刀原点
    你说的那种刀库 叫做 斗笠式刀库   但是G28回到的原点比换刀位置高 100多mm不太可能吧  还有 刀库正转之后要换刀 那应该是 主轴定位  不是 主轴停止  你手动可以转动说明 主轴定位没有实现
    主轴上的松刀按钮 叫做 手动松刀按钮 松不下来刀有很多情况 有可能是信号没到位 也有可能是气源或者增压缸故障 还有可能是机床处在某些状态的时候  PLC 是不允许你手动松刀的
    听你的 描述 你操机时间好像不长啊   多问一下老的操机员吧   我觉得应该是你操作有问题 如果操作没有问题那就找机床售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我刚刚入道。是我操作不对和对机床的不了解造成的,我也咨询了一下厂家,现在问题解决了,我真心的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操作机床时间长了的话  你就比我现在强多了  我不怎么会操机的 我只是一个机床组装工人  所以对这些稍有了解 单纯的机床装配 技术含量不很高(不包括机床本体部分机械精度的调整) 这种机床组装就跟电脑城 DIY  台式机差不多。。。所以我还是不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