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10的钻头?

楼主(2008-08-21):
1:10的锥孔,上孔直径46 底孔直径40。被加工的材质为40镙。想请问一下
有没有1:10的钻头? 如果没有用什么刀具加工?

谢谢!

网友:
小直径的可用铰刀
大直径的可用活络铰刀

到刀具厂定做钻头
或工具磨改制磨钻头

有锥度的孔一般是定位锥销孔,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
一般是先用钻头钻底孔再用锥度铰刀加工的。
锥度钻头修磨不好,系统刚性、间隙过大是会很容易折断的。
我设计、修磨过,在立钻上很好用,但大端是直径22的,不知道46的会如何,径向阻力太大了。

网友(2009-03-16):
可以用铰刀左旋的不易扎刀 粗燥度也比较好

网友:
楼主的锥孔是60mm长的,对设备的要求好高,是锥柄还是直柄,刀具的容屑槽不够大,加工稳定的话也要不时的退刀排屑。
立加是上可以考虑其他加工方式。

网友:
车床上是上可以用内孔刀加工。

网友:
即使有也不建议你直接钻,一般这种孔肯定是先钻底孔,后再用锥度绞刀/扩刀一刀成型的。
建议先用机夹钻钻D40孔完,再用锥绞刀精加工---锥绞刀有标准品。注意,40Cr容易加工硬化,钻孔速度别太快不然绞刀会很费

网友:
本月有一个三菱刀具的技术研讨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
请不要到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