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壁多孔加工--讨论

楼主(2008-08-21):
加工一个零件见下图,
用什么方法加工比较好?
请各位大侠发表见解!

网友:
什么精度呀?
数量?材料?

冲压。
群钻。
电火花?

网友:
先冲压展开料
然后圈圆,压形
最后焊接打磨

如果是直圆柱,材质铝
就考虑型材,做冲孔加工

不过应该是不锈钢的材料

网友:
请管理员将此贴转到钣金版块,谢谢

网友A:
我可以搞定,同我联系。我们公司引进激光切管机。我中国只有2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搞定,同我联系。我们公司引进激光切管机。我中国只有2台

是MAZAK的?

网友:
条件不足啊 能不能焊接啊 多大精度?

网友(2008-10-04):
大批量?有专业厂家可以定做,何必自己加工?很麻烦的。
非要自己加工?下料——冲孔——成型——焊接
成型可以用磨具冲压,分成几道工序来完成。也可以用两滚卷园机来成型。
另:不知道管子直径多大,如果先冲孔,成型后,孔的形状不是正园形,不知道你的精度要求有多高。

网友(2009-05-17):
你好,我也有这样的产品,给我联系13544654919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