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速器壳体铸件表面质量-请教

楼主(2008-08-21):
我现在遇到一个很难的问题,QT600 材料的差速器壳体,在软氮化处理,精磨面粗糙度0.25后,在浇口位置有一个0.1MM 的小缩孔没有办法消除。(不磨成0.25的面看不出来)。向有制造差速器壳体经验者请教啊。 很急迫。 零件形状见附图。画红圈的地方就是不良部位。

网友:
楼主的零件为了美观?

仅供参考
当还没磨到尺寸,已看到小缩孔时,就停止磨削
钻个小孔(¢2--¢10),用修补剂修补或用焊补
再磨削

网友(2014-04-09):
想顺便请教各位大侠,QT600和QT450比较那个容易出现缩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