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重构机床---讨论

楼主(2008-08-21):
随着可重构制造系统(RMS)被专家们列为未来2O年制造企业面临的六大挑战之一和必须优先解决的10项关键技术之首,国内外关于可重构机床的研究已经逐渐深入。
可重构机床与普通机床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具有模块化结构和可重构能力,即能够通过对机床组成部件或模块的重组与更替,调整其加工功能和某些性能,及时、高效地满足被加工零件的各种需求。

楼主:
不知道论坛内研究可重构机床的人多吗

网友:
看回帖就知道不多了,呵呵
感觉类似数控机床

楼主:
比较类似组合机床,是基于模块化的

网友A:
其实就像积木一样,大学的时候了解过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像积木一样,大学的时候了解过一些

恩,刚开始提出可重构机床这个概念时,就利用的积木这样的原理,可实现有很大的障碍,比如接口就是问题,采用什么形式的接口,刚度、强度怎么满足。。。。。。

楼主:
现在好多大学都在致力于制造一台可重构机床,好像除了专利设计(美国密歇根大学),还没有真正的实例出来

网友:
感兴趣,踩个脚印,具有非标概念。

网友:
国内大部分仍停留在理论研究的阶段,可重组、可重构已经毕业也不少硕士、博士,借此名头争取项目获取拨款、贷款的是不少的,真正能见到实际效益的好像还没有。

网友:
新东西,学习。
不知其概念和组合机床的概念实质性差异在哪里。

楼主:
组合机床:是以系列化的通用部件为基础,配备少量按特定工件形状及加工工艺设计的专用部件组成,能对一种或若干种被加工零件按照预先确定的工序进行加工的多工序高效率机床。
组合机床一般是单件生产,从设计到制造具有一次性,是通用部件组合而成的专用机床。
可重构机床:采用模块化、开放式结构,面向工序族设计,能够快速、经济地重构来转换机床配置,以迅速响应由于市场需求变化所引起的工序需求的变化。

网友:
没有权限限制,下了,谢谢!
做磨床的,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概念,是不是通过换部分部件可以改变机床的功能?我们机床里有模块化设计,也有点搭积木的样子,就是用到哪块就借用哪一块.

网友:
基本思想就是这样,但模块化设计、组合机床等主要是设计、制造层次的,可重构机床偏重于使用单位的,有点快换工装的味道。在专业制造厂是为了简化设计、提高市场反应速度、降低研发周期,而在使用单位没有那些专用人员、专用调整检测设备的话,其难度可想而知。

网友: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可重构机床是万能的或者说多功能的;而组合机床是专机。
相同点都是基于模块化的设计与组装可重构机床就是变形金刚:)

网友:
差不多吧。不过要有相当数量模块的库存,才能随机应变,这也是它以后推广的一个障碍。

网友:
顶起
很好的帖子,希望会看到更好的

网友:
这种设计思路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牵涉的面很广。

网友:
接口,刚度、强度怎么满足

网友(2008-09-20):
新概念,留个记号!

网友:
学学,增长见识,谢谢!

网友:
要是真做出来,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可重构机床是以模块化机床为基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这方面的研究的很少,可能是比较难吧,现在研究主要在概念设计方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啊,你觉得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2010-02-03):
回复 网友D:
组合机床在用户使用的过程中不可以重新组合的,而可重构机床强调了使用过程中功能的可重组性,即功能改变性。

网友E(2010-06-17):
可重构机床离开网络联盟是没有存在的价值的。

网友:
首次听说,落伍了我。不过感觉就像变形金刚,也许有一天机床真的可以很科幻

网友:
概念炒作,对于机床行业没有实际意义。
可能是“变形金刚”看多了。

网友:
我做过一点了解,感觉难度太大,国外也就密歇根做的多些

楼主(2011-05-19):
引用 网友E:
可重构机床离开网络联盟是没有存在的价值的。

你也这么觉得的吗,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这个觉得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呢。。。如果功能部件都标准化了,用户可以自己买来根据需要来组装机床的话,精度怎么保证呢?机床的精度不是简单的靠各个零件精度上来了再堆起来就能用的,这个是需要点技术含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