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00)水下等离子

楼主(2008-08-21):
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接触过MAX200等离子切割机,现本人在公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问题如下:
MAX200的枪头中的等离子头在切割过程中会突然烧毁。等离子是用铜制作,烧毁样子请见下图。烧毁时的现象:在引弧引出后,进行切割时会突然出现绿光。而这个烧毁的时间不确定,有时候是4~5小时。有时候2~3小时。如果把枪头内的水管更换后,有时候可以用1天。
本人现已经做过的检查有:
回水量的测量:标准:每分钟0.8升,现测量:每分钟1升
等离子割枪更换过新的
MAX200内气阀更换过,主控制板更换过
保护气体和等离子气体气体压力6公斤,到枪头处都是正常
希望各位能多提提意见,有关其它等离子这样的问题也希望在这里提提。谢谢!

网友:
这个还没有接触过,那位大侠有知道的请给解释一下!

网友:
可能是水倒灌进割嘴,密封不好

网友:
我的看法

我使用过MAX-200和HT4001型,我们出过这种情形,一,水的问题,含杂质较多,未沉淀过。二,传感器问题或其他引起的类似问题,是在起弧切割,即切割的弧是起弧的弧,你的照片看来下是大电流烧得

网友(2010-09-07):
谁有海宝MAX200的电路图可以大概看看。谢了

网友:
很新的玩意,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