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轴承在轴上配置时 轴承内径和跨距有什么样的关系?

楼主(2008-08-21):
圆锥轴承在轴上配置时 轴承内径和跨距有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
应该说,是有关系的,两点支撑间距是有范围的.
但是最主要是看你轴的受力状况,应用在何种设备上.

网友:
轴承跨距与支撑轴的刚度,受力状态,轴伸尺寸等很多因素有关
一般情况下,轴承的跨距为轴承外径的1.6倍,经验数据,仅供参考。

网友:
跨距与轴的设计有关,轴的设计与轴承的选型有关!不是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