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要加bush???

楼主(2008-08-21):
图一绿色为POM条,红色为厚度为2mm的钣金件,钣金件上有焊接螺母或者PEM NUTS, POM条通过M4的螺钉安装在钣金件上,我师父看完后要我在POM条里压入bush,就是图二所示的衬套。问他什么原因,他讲了一通,没有听明白,德国人英语讲的太差了。上社区问下各位大侠,这个衬套是起什么作用的,是保护POM孔的吗?

网友:
难道是控制间隙。。控制螺钉和pom条之间的间隙?。。不过加工的时候也不可能加工出这么大的间隙啊。。

不过又学了个单词。。bush。。呵呵。原来只知道是矮树丛的意思。。

网友:
猜想:定位
因为螺钉是不能用来定位的。

网友: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1.是保护POM孔的
2.方便维修和尺寸修改

网友:
我的猜想:
POM材质较软,如果不加衬套的话,在螺钉压紧后,POM条会发生变形,与钣金件的结合不紧密,局部会拱起.衬套可以减少POM条的变形,在上紧固定螺钉后,POM条的上表面可以保持平整

网友A:
楼主可以再问问你师傅啊,反正英语不是你们两人的母语,一遍两遍听不懂也没什么关系,问到懂为止.
和老外沟通的时候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必要时把自己的理解讲给老外听,确认自己没理解错

网友:
德国人的精确。
定位, 保持POM条平行, 使滑移平稳。

网友:
关于用途,楼上的各位解释已经很清楚了,在此把一个单词澄清一下。

我方的工程师(瑞士德语区的)说英语也是这种水平,其实他们是在说:bushing (套管、衬套、轴套),
由于说话者口误(或者就是英语不及格,呵呵)以及口是心非,很多时候要求听众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和英
语词汇联想能力。虽然bush也有衬套的意思,但是bushing更精确。好在此时差别不大,亏得词根相同。
搞笑的是有的时候风马牛不相及,大家叽里呱啦比划一通才罢。具体例子倒是一笑了之,忘记了,嘿嘿。

咱么不是有的时候只记得某些词的一星半点字母么,都是凡人啊。
谁能一下子拼出“卫星”这个词,不带错的,中途不许查字典,呵呵。

感谢钟道隆的逆向英语学习法! 由听力入手,彻底解决对方模糊不清的发音!彻底解决拼写疏漏!(呵呵,不是托啊,有感而发)

楼主:
我已经在下面弄了个样品,主要是防止POM被压变形的,圣骑士同学说的对,多谢了。我照了个相片,有点点糊。

网友:
防止螺钉压POM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再问问你师傅啊,反正英语不是你们两人的母语,一遍两遍听不懂也没什么关系,问到懂为止.
和老外沟通的时候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必要时把自己的理解讲给老外听,确认自己没理解错

深有感触啊!

网友:
终于有答案了,受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