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控制器---请教

楼主(2008-08-22):
请问有没有使用过电机同步控制器的师傅,我们单位使用电机同步控制器,我以前没有使用过,所以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
我也很想了解。
楼主同步能到什么水平?
是变频驱动还是伺服驱动?
实现方式是怎么样的?
讨论讨论

楼主:
首先,我问一下,同步控制器的输入必须都是正电压信号吗?
其次,同步控制的每路的输出电压都要调节为一样吗?

楼主:
我们单位用的是上海滇驰的KMD系列同步控制器,反馈输入为角度传感器(电阻式),输出控制变频器!

楼主:
另外,这次我这次出差还遇到一个问题。
四路同步控制器当前3路电机运行时,同步控制器一切正常,当四路电机全部运行时,同步控制器的显示屏不停闪烁,出现乱码,我问上海滇驰的制造商,说现在的同步控制器加了电流保护电路,当超过200mA,就会出现故障。但是据我们以前的老师傅说,同步控制器我们单位以前一直使用的,一直没有出现过问题。另外上海滇驰的专家怀疑我们的角度传感器有质量问题,我们通过检测,每个角度传感器都是好的。所以现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我们现在用升降速板替换同步控制器已经把设备调出来了。但同步控制器的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希望大家帮忙想想,给点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