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是否能再利用?

楼主(2008-08-22):
这几天已开了三年(5.7万公里)的1.6升排量小汽车到专买店做保养,
维修工说;电瓶要换了(后刹车片也换了),
感觉就这么废了挺可惜的,我把旧电瓶要了回来,
想再利用下(家用),不知这电瓶还能派什么用场?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4219&extra=&page=2
大侠看看此贴过街蛤蟆的回复是否有帮助~~~

楼主:
谢谢深南大道

电瓶是种可移动的电源
1、是否可以当电动自行车的电瓶用
2、用家用电给电瓶充电,再把电瓶当电源供电,经济上是否划算
3、当备用电源,停电时派用场
4、家用电瓶,充电时需要些什么设备,用在家用电器时还需什么转换设备

网友:
猫大虾,

你车上的是车用启动电瓶,12伏,六格的,注意用能用5年,我都是用五年,不要听作保养的家伙说的,我就从来不听他们的说法,什么叫电瓶废了? 冬天的早上,起动机无力,不着,电瓶就废了,现今的蓄电池都是密封结构,你自己无法检测和处理,
想再利用,也可以试试看,你用14.6伏把电池充满,看能放多长时间,一般极板有短路的,很快就没电了,
假如还能用,可以在家里带一个12伏的小太灯,或改造计算机的电路,从变压器的后面直接拉12-14伏线出来,也可以,走220伏要逆变,就没意义了,带自行车不行,电压不够,

以前,我们是拆了上盖,看极板的损坏程度,假如只是局部剥离,清理好了,重新加电解液,充电,还可以在车上用,
到冷的地方去,要带两个电瓶,一个搬到屋里,充电,早上搭线再着车,你车上的电池就能提高寿命,现在铅贵了,电瓶也贵多了,

网友:
俺当废品卖了
重新加电解液都不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财大气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不想跟你争论
要不成泼妇骂街

看的角度不一样而已

社区可以发表自己观点的哦
你回复也是发表你自己的观点
但是俺没有教楼主也卖,俺的主语是俺
没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直接的说,俺看你的回复觉得可笑

网友:
不如直接卖了,带回家还有铅污染哪

网友:
不明白诸位有什么好争的,卖有卖的理由,用有用的道理,假如你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会修车有时是救命的事情,当然,城市的少爷,小姐是没必要的,任何事情,要看谁做,

网友:
三脚猫友好!
.
给你两篇你用得着的资料,查收。
.
syw  080823   04.29
.

网友:
猫哥,是你的那个凯越车做保养换了电瓶吗,现在我们这边专门有废旧电瓶回收和利用的,换下来的旧电瓶如果是生产启动机的厂家拿去刚好还可以做启动电源,恒流源,还是很有利用价值机的。

网友(2009-10-26):
最好的处理办法是集中回收利用,以减少铅污染。也不反对有条件的玩家拿它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