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柴油机的风扇总成 长什么样啊

楼主(2008-08-22):
那位大哥有柴油机风扇总成的资料 请指点指点  急需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个型号?卡特的风扇一般直径大,转速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3512b的风扇头总成 具体型号还没报上来呢   不知哪里可以找到相应的资料看看啊

网友(2009-06-01):
到随机资料上找。零件图册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