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样抽壳,请教

楼主(2008-08-22):
通过放样得到的实体在抽壳的时候容易抽成一种很无奈的形状。发上来大家看一下,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楼主:
很漂亮的酒杯结果做成了酒葫芦。

网友:
solidworks没玩过,但是proe里面也会碰到这种问题
可否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酒杯容腔,第二步再把杯座加上~~~

网友:
3楼,那样可能会破坏原本想要的样子了吧

网友:
抽壳时选用多厚度模式就可以了。
里面加上圆角就更漂亮了

网友:
原件也发上来

楼主:
太感谢了

非常感谢,好人那

网友:
是有点像葫芦哦 不像酒杯啊

网友:
大侠在花时间学习sw啊,我还真没怎么学过,没时间啊

网友:
不看这帖,我还真不知道还有这一出!

网友(2009-04-03):
这类回转体,用旋转建模会得心应手。我理解的放样,通常是在旋转无法做到的时候才用。

网友:
有点像葫芦

网友:
可以用填充曲面的

网友:
今天长见识了,谢谢了

网友:
我是这样做杯子的。
在前视图上,先画一条过原点的线段;然后画一根样条曲线(见附图01);调整好线条形状后,点击特征里的“旋转”(见02、03)。选那条过原点的线段为旋转轴线(见04、05);杯子就做好了(见06)。作一剖面视图,以检查杯子的形状是否达到令自己满意(见07);发现杯子底有个突起(见08);打开草图(见09);点击编辑不满意的那一点(见10),调整到使它与相邻点基本水平(见11);确认后,再以剖面视图查看(见12);看到原来的突起,已变得顺畅了(见13);现在基本满意了(见14)。

网友(2009-06-01):
求壳才用都厚度

网友:
牛啊  机械鼠 好牛啊

网友(2011-08-18):
抽壳是针对整个实体的,他不可能会按你脑子理想的去做。其实你的这个杯子,用旋转一次就可以完成。

网友:
非要放样么,旋转也可以的啊,轮廓也直观些。

网友:
这种标准结构用旋转成型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用多厚度抽壳不假!倒是你的酒杯不是这样画的!用旋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