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W激光切割亚克力---请教

楼主(2008-08-22):
我切亚克力的时候常有一个起刀口,请高手指教。
切割厚度为5-30的亚克力,不管是字还是LOOG。
谢了~~~~~~~~~~~~~

网友:
你把穿孔气压降低一点,穿孔时间放长一点

网友:
别跟我说2500瓦
穿孔还用时间?
不是瞬间的吗?
那东西我没切过!

网友(2008-10-02):
把起步点放在不起眼的地方!加引线!我这从6-20mm的亚克力都切过!切割图形一定要是封闭的复合线。另外还可以做成二个引线。一个进线,一个出线。二线平行。相距1mm,长度10mm.切缝用0.7mm。这样最终的成品只有一个小波。打磨一下.
OK!

网友:
有没有杭州的供应商可以提供亚克力及PC板的外协加工,我们要做些产品,简单但要求高! 有没有可以做的?

网友(2008-11-18):
你那设备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