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Y型密封圈的正确安装,求资料

楼主(2008-08-22):
有高人能给点液压缸Y型密封圈的正确安装资料吗?怎么润滑,怎么安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Y型圈唇口面向压力油方向,若压力高于10MPa,要在支承面安装挡圈。

网友(2010-10-16):
Y圈有轴用和孔用两种,轴用做个专用导向工具加上黄油,孔用可以弯成猪腰样放进去,然后复圆就可以了

网友:
1、安装油封时不许用榔头乱敲,用改锥乱撬,安装油封的轴颈要有相应的倒角,并修去毛刺,以免安装时划破唇口。
2、安装油封时可在轴颈上涂些机油,用合适的专用工具轻轻压进去,防止油封变形。一旦发现唇口翻边,必须拆下重装。
3、安装油封通过有键的位置时,应先取下键再装油封。
4、油封弹力不足或唇口有不一定磨损时,可将油封的弹簧圈剪短一截再装复,或将弹簧圈的两端多搭接一段,以增加弹簧的弹力,从而增加油封唇对轴颈的压力,提高密封性。

网友(2011-07-29):
开口对油压受力方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着不同的材料用开不同的模具吗?

分情况:如果不同的橡胶的收缩比较接近或这说硬度相差的不大,就可以用同一套模具。如果硬度差好多,那肯定得重新开模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