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螺母怎么画?

楼主(2008-08-22):
CAD中螺母怎么画?谢谢!

网友:
如果有标准工具
直接倒出来就行了
很方便!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螺母的尺寸,按照尺寸画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二维的画法,要按手册或制图标准来画,如果是三维的螺纹部分现在还要借助于LSP程序,此处有下载http://189178.5d6d.com/thread-50-1-1.html,六角头部分还有几种画法,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做教程出来,或加我的QQ。

网友:
楼主如方便,不妨试试XRCAD V2008(http://www.xrsoft.net/)中的标准件工具。
   利用该工具生成标准件具有如下特点:
        a:使用简单、直观,用户只需依照屏幕提示选择相应的规格、长度或正、侧视图,最后提供插入点即可得到符合当前绘图比例的标准件。
        b:生成的标准件规格及长度可依据公司的采购情况进行定制,一旦定制完毕,在必要时候长度值将自动匹配直径变化(如:螺栓、螺钉等),从而确保生成符合公司标准的标准件。
    目前XRCAD系统支持如下几类主要标准件:
        螺栓:包括GB14-88大半圆头方颈螺栓、GB801-88小半圆头低方颈螺栓、GB5782-86六角头螺栓、GB5783-86六角头全螺纹螺栓。
        螺钉:包括GB818-85十字槽盘头螺钉、GB819-85十字槽沉头螺钉、GB70-85内六角圆柱头螺钉、GB71-85开槽锥端紧定螺钉、GB75-85开槽长圆 柱端紧定螺钉、GB78-85内六角锥端紧定螺钉、GB79-85内六角圆柱端紧定螺钉、GB80-85内六角凹端紧定螺钉、GB2673内六角花形沉头螺钉。
        螺母:包括GB812-88圆螺母、GB6170-86 I型六角螺母、GB6172-86六角薄螺母。
        垫圈:包括GB93-87标准型弹簧垫圈、GB97.1-85平垫圈。
        挡圈:包括GB886轴肩挡圈、GB893.1-86孔用弹性挡圈、GB894.1-86轴用弹性挡圈。
        铆钉:包括GB869-86沉头铆钉、GB870-86半沉头铆钉、GB867-86半圆头铆钉。
        销:包括GB117-86圆锥销、GB118-86内螺纹圆锥销、GB119-86圆柱销、 GB878-86螺纹圆柱销。
        键:包括GB1096-79圆头平键

网友(2008-09-22):
谢谢很好用啊!!

网友:
社区里有一套"机械工程师",可以直接嵌入CAD(05)里,里面已经有很多标准件,不用画,一点数据就自动生成.

网友:
可以单独画,也可以用软件如机械工程师。

网友(2009-04-10):
都是严谨的机械人啊!

网友(2009-09-08):
机械工程师好用吗 什么版本的CAD都行吗?

网友:
国产的CAD都有自己的标准件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单位用的机械工程师会定期升级适应新版的CAD,不过升级要付费,里面可以调出很多标准件。

网友:
准工具
直接倒出来就行了
很方便!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螺母的尺寸,包括角度、长度、深度、螺距等等都有,不过一定要注意啊,要联系实际情况,不然设计出来有可能加工不成

网友:
机械工程师  能上传下吗

网友:
机械工程师软件  能上传就好了

网友(2010-03-11):
站里的机械工程师在哪里啊?

网友:
用的少可以自己画,多就买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