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一个温控器的照片,请绘出一个线路图

楼主(2008-08-22):
本人刚刚开始干这一行,所以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如果能告诉各个原件的用途最好。谢谢大家。

网友:
回楼主,这块印制线路板错综复杂,还是要我们看到实物才好画出电子图。你自己可以用万用表按照路由画出电路的,只要量哪个和哪个通就行!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这种电路一般是在sch原理图中先把实物中的器件添加上,然后用万用表等测量工具将实物中的零件进行测量,再在sch图中的将各器件管脚一一对应,再经整理,出图或在pcb中布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