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板胀接时,板上孔中间的消气槽如何加工?

楼主(2008-08-22):
现有一任务,就是一台冷凝器管板钻孔25mm,共有600多孔,要求胀接,孔中间要有6mm宽,0.5mm深的消气槽,在普通摇臂钻床上该如何加工啊?有这种专用刀具吗?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2010-07-08):
有的  这个叫管板空开槽器
品介绍: 功能描述:
   为了加强胀接密封强度,使胀接后能承受高强压力,在胀接前可在管板孔中开一道或二道槽或多道槽。
   该工具采用中心轴上的P杆抬刀带动刀头的原理,能快捷,准确达到切削挖槽的目的。
   本产品有单刀和双刀两种。
   管板内孔镗槽深度可自由调节,只要钻床上对准中心,手柄向下,压倒碰就能镗出所需要凹槽,通常双槽深度0.25-0.75,可自由调节,特殊规格可定做。

技术参数:
1、适用管径:ф12-ф76,其他规格(超长、超大型)可定做
2、外套调节长度:0-25mm
3、重量(KG):1.8-5

温馨提示:
1、常用板孔规格有ф16、ф19、ф20、ф25、ф51、ф57、ф76 等。
2、用钻床作动力或亦可用13mm电钻作动力。
3、一种规格对应于一种管径,亦可根据客户需求尺寸定做。
4、客户如有特殊要求(超长型、超大型),可根据实际规格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