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焊缝碰水后会产生锈渍---请教

楼主(2008-08-22):
各位专家:
       请教一下,SS 304材质的无缝钢与法兰焊接,焊缝碰水后会产生锈渍,这是什么问题产生的,应该如何预防和处理?谢谢了

网友:
楼主您好!
1、焊接完必须用洗焊膏(特殊酸洗膏,MQ-500)涂抹焊缝,15分钟之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2、如果有做上述步骤,还是生锈的,那有可能您的材质不纯。

网友:
请问这种现象和焊接过程本身有什么关系吗?如果焊接操作不当是否会导致此现象?

网友:
回3#:

如何为之焊接操作不当呢?
讲实话,我没有操作过焊接,但是我们公司太多这些工序,有手动的,有自动的,基本上调节好气压、电流就可以操作,我想不会因操作不当而引起工件生锈。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氩弧焊时,氩气保护不当或者电焊时焊条的选择不当是否会造成焊接处易生锈

网友:
1、氩气保护不当,只会导致焊缝粗糟,不会导致生锈;
2、但焊条的选择不当,材质不纯,则很可能会,这就是我所讲的材质问题啦。
焊接304,最好选择308的焊条。

网友:
多谢元帅指教

网友:
先确定材料是304,在确定焊条(丝)是否选用合理,一定不会生锈的啊!不放心就做下钝化处理咯!

网友:
显然是材质不纯,不是纯的不锈钢焊条,或者母材不纯

网友:
酸洗加钝化对焊缝有利,不然就算不生锈,内部也容易会发生应力腐蚀

网友:
酸洗加钝化对焊缝有利,不然就算不生锈,内部也容易会发生应力腐蚀。; \7 A% l/ m, _7 \
作为一个标准的sop对工艺很有利。

网友(2008-10-13):
SA204-304生锈?可能材料的Cr含量底!可以酸洗钝化提高表面质量!

网友:
不要接触碳钢件, 如碳钢的钢丝刷之类。

网友(2008-11-28):
不锈钢不等于完全不生锈,316L都会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