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放油时间---请教

楼主(2008-08-22):
最近做一套系统,系统要求在停电的时候利用蓄能器自动退回,在这退回是的阀的通径上我跟同事有了争议.同事认为25L的蓄能器必须在2S内把油放完,我认为用40L/min通流量的阀就够了.请问蓄能器的放油时间有控制吗(在1分钟内)?

网友:
我一般喜欢在蓄能器出口加个单向截留阀,这样用来调下速度,蓄能器的放油速度真的不好说 1

网友:
蓄能器的放油速度即控制时间应该是有控制的,记得有一次和液压主管处理蓄能器放油时,HMI画面上显示蓄能器的压力按百分比递减。

网友:
很想知道,那位楼主能详细告知!!!

网友:
蓄能器放油-时间曲线类似于1/x曲线,应有相应的节流口控制。楼主的系统应考虑断电时油缸要求的速度,根据速度选相应的通径,象2楼所说,在蓄能器出口加个单向节留阀,调节速度。

网友:
主要看你要求的工作速度以及为负载的要求,同时蓄能器的充气压力也得考虑在内。

网友:
根据你回程的时间要求,选择好蓄能器的总容积、充气压力,调整好单向节流阀的开口,完全能够满足要求。此时阀的通径能够和你刚开始放气的最大速度匹配就可以

网友:
蓄能器放油是一个热力学过程,可以近似为绝热过程。应该是从(P1,V1)到(P2,V2)的过程。

网友(2011-06-20):
奥莱尔的蓄能器软件有这个曲线,下一个就行了。

网友:
不过我不知道那曲线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也在找。

网友:
支持贝贝博士,不愧是液压老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吗?按您说的实际控制起来不容易啊,请指点!

网友:
又学了一点  哈哈

网友:
同意二楼的做法,我也是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