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图怎么画

楼主(2008-08-22):
出去转了20多天,真是难受,该得到的没有得到.反而忘记了很多东西.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去这一趟

网友:
试一下包覆后切除,像槽轮类零件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得到圆周曲线类的特征

网友:
看一下这个对你是否有启发

楼主:
太感谢了

我这是出自一个教材的,原解题过程是这么写的。提示:拉伸(或旋转)大圆盘→画一条半径线(与大圆盘半径相等)→以半径线对称夹角为30度的2条构造线(端点到与大圆盘相切处)→以该半径线建立基准面→画一个三角形→画一个三角形顶点到盘中心的线(作为扫描路径线)→拉伸扫描(三角形为轮廓线)拉伸切除多余部分(两个方向完全贯穿)→圆周阵列(选择扫描特征、切除特征和据新华社电特征)12个→旋转阶梯轴→圆角(变半径、外缘5、内缘3)→外圆圆角5。
我不知道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尤其是   画一条半径线(与大圆盘半径相等)→以半径线对称夹角为30度的2条构造线(端点到与大圆盘相切处)→以该半径线建立基准面→画一个三角形→画一个三角形顶点到盘中心的线(作为扫描路径线)→拉伸扫描(三角形为轮廓线)拉伸切除多余部分(两个方向完全贯穿 理解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就照着上面试一下啊 看看行的通吗

网友B:
画一条半径线(与大圆盘半径相等),这个要用方程式进行编辑,将一个线段长度等于另一个线段或圆弧长度。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曲线的圆周长要等于一个圆周长的时候必须用方程式编辑,昨天我没有将那个实体绘制出来,我想通过扫描和方程式结合一定做得出来。再细心一点,做出来共享一下。关注中...

网友C:
最简单的做法:旋转→拉伸→圆角→圆周阵列→圆角
当然用扫描也可以,但是有点麻烦。

网友:
注意在做回转零件时最好让零件轴线与某一坐标轴重合,会省去很多做参考面的麻烦。要用最节省的步骤作出最符合的数模。

网友:
过渡不是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采用的是扫描切除的办法,30度角的构造线为三角形断面控制线,类似于引导线(引导线一般用实线,此处为构造线,所有不敢妄断为引导线),然后圆周阵列,倒圆角.

还可以用放样做

楼主:
回复8#

每次打开从网络上传过来的文件时,就有这个提示。问一下我用的是solidworks2007是我们的版本不是很兼容是吗,还是别的问题。付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一条半径线(与大圆盘半径相等),这个要用方程式进行编辑,将一个线段长度等于另一个线段或圆弧长度。你可以试一下

这不就是大圆盘的半径吗?

楼主:
齿是怎么做出来的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做法:旋转→拉伸→圆角→圆周阵列→圆角
当然用扫描也可以,但是有点麻烦。

我就是疑惑在齿是怎么出来的。是不是天思画的自由曲线出来的,还是投影曲线?

楼主:
总算画出来了,尽管不是很象,思路应该是对的吧

把附件传上来看看,指点下。

网友(2011-06-22):
楼上画的像,但是处理的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