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刀架不转,怎么修?

楼主(2008-08-22):
谁可以告诉我刀架怎么修。我的 车床经常刀架不 转。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谢谢老师傅们帮帮我这个刚接触成床的小弟。

网友:
呵呵,什么操作系统,什么性质的刀架(几工位的,是水平的还是塔式的等.以及刀架生产厂家)
什么情况下不转,说清楚,
刀架的问题是比较简单的.你可以电话咨询机床厂家啊

网友:
里边缺油了
或者密封圈磨损了进去切屑液了
把刀盖拆了保养下用六角扳子转动手动换刀的螺母,来回搞几次应该差不多了
针对沈阳产的发那科而言,这是俺师傅亲自动手帮我把床子搞好了

网友:
(1)刀架不转系统要报警的,你看一下有没有报警.就是当时不报警,等上两分钟后系统会提示换刀时间过长等.......(2)刀架电机线圈进水绝缘不好了,电器负荷过重,机床电箱里的热过载保护继电器跳闸了,刀架不转,系统报警.(3)刀架换刀时必须先抬起来,(松开),才能转动换刀,不抬刀,检查抬刀电路,(4)刀架里面的蜗杆与蜗轮的配合间隙过大,磨损太多,有的齿打掉了,走到有没有打齿地方,刀架转,走到打齿的地方,刀架就不转了.(5)刀架换刀线圈或霍尔元件不好了,系统找不到刀位,刀架也会不转的,且系统报警.

网友:
刀架不转原因很多:
1。发生断路,导致信号丢失,所以检查信号。
2。伺服电机问题,可能电机烧坏。
3。电机正常,但是有换刀超时报警,然后发现电机很烫,检查机械部分,可能是由于撞车或磨损,导致定位销脱落,卡在某个部位影响工作,或旋转轴撞斜,刀架旋转时发生干涉导致功率过大,电机发烫,无法换刀。
4。霍尔元件一般不会坏,但是一定要保证磁石处在信号检测位置,否则也会造成信号丢失,刀架无法旋转。
5。蜗轮蜗杆再没有撞车 是不会有大问题的,磨损寿命应该大于刀架总体寿命,所以应经常保养。

网友:
我们工厂就是有钱,就是工人没钱。
用二个伺服轴来做换刀系统。

网友(2008-10-16):
锈了吧,换轴承,换销子,就好了

网友(2010-09-06):
电动刀架不转,是因为电动刀架发信盘坏了,更换一个新的就OK

网友:
一般来说不换刀有很多种原因,比如电路,霍尔盘、刀架电机短路、刀架不抬起也是和电路有关。我这的车床有发那科,DTM、KND、欧凯等,每种情况都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