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压缸的密封,做个气水增压器---请教

楼主(2008-08-22):
现在要做个气水增压器,空气压7bar 增压比3, 水压21bar缸筒为不锈钢,气缸筒初步定为直径80--100,室温下使用,活塞速度不快。
设计要求使用寿命尽量长一些,维修间隔时间长。

向网友求助的问题是:
1与水接触的活塞的密封圈和 支撑环 用什么材质的好,可否用聚四氟即当密封圈又当支撑环用?
2   O型圈用作水封和用作油封相同条件下,寿命有多大差别?
3 可否用斯特封和格莱圈做密封

网友:
增压器300多MPA的密封也做过,用四氟密封件是较佳的选择。但密封件的材料是专门的配方。常规四氟配方是不行的,寿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