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的2048 和AMADA的AC 2510 性能上有什么差异? 哪个更好些呢?

楼主(2008-08-22):
村田的2048 和AMADA的AC 2510 性能上有什么差异? 哪个更好些呢?

网友:
村田的冲床用的是FANUC的CNC, 但不明白的地方是加了个母板,假如坏了,较难维修,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加。

网友:
AMADA的AC2510,这个型号用的人很多!

网友A:
村田的2048 和AMADA的AC 2510 都是节能型的交流伺服电机驱动打击头,冲压能力均为200KN。村田为连杆式打击头、AMADA为丝杠驱动式打击头。工作台2510为2500X1270mm,2048为2500X1250mm。转塔工位数2510为58工位(2个旋转工位)/或45工位(4个旋转工位),2048为54工位(2个旋转工位)/ 44工位(4个旋转工位)。控制系统都是在FANUC的基础上独立开发的各自的升级控制系统,维修难度都较大。综合性能两款机型相差不大,属同级别机型,在价格上AMADA略占优势。

网友:
AC2510就是AMADA针对2048开发出来的,因为原先国内做的ARIES 255在和2044的竞争中没优势,液压型VIPROS2510 和2048比也不占优,所以AMADA出了AC2510

网友:
AMADA当然好点

网友:
俺只用过M2048,感觉小日本的东西总是不如人意,转塔是薄转塔易变形,机床水平对床子影响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村田的2048 和AMADA的AC 2510 都是节能型的交流伺服电机驱动打击头,冲压能力均为200KN。村田为连杆式打击头、AMADA为丝杠驱动式打击头。工作台2510为2500X1270mm,2048为2500X1250mm。转塔工位数2510为58工位(2个旋 ...
不知他们的控制系统增加个母板是什么原因?假如坏了就麻烦大了.最怕这些公司自己搞一套系统,维修管理费用高.

网友(2010-05-29):
我们公司用的是AC2510,觉得很好。

网友:
其实是各有各的优势,关键是看两者的哪些优势是楼主真正需要的。个人觉得M2048的模具成本相对较低,再就是机床工作时的噪声比较小。

网友:
如果一定要买日系的话,AMADA的应该好一些,用的人多,维修更便宜一点,但建议不要买随机附带的ap100软件,真的很傻,排版效果很差,建议买专业的通用排版软件,比如甲码,我们公司是通快的激光跟amada ac2510 的数冲,甲码软件都可以用,效果很不错,以前我们用randan,还行,但自动排版不如甲码省料。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EM2510,觉得很好。

网友(2010-08-08):
2048好 我们公司用的  就很不错 声音小 运行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