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轴承的理论径向游隙、安装游隙、工作游隙?

楼主(2008-08-22):
什么是轴承的理论径向游隙、安装游隙、工作游隙?

    理论径向游隙也叫原始径向游隙,是轴承安装前的径向游隙,为外圈子、滚道接触直径减去内圈滚道接触直径再减去两面三刀倍滚动体直径。标准中所级出的一般都是原始游隙值。
    安装游隙系轴承在轴承安装后的径向游隙。轴承安装到轴上和轴承座中之后由于过盈配合,内圈膨胀,外圈收缩,导致径向游隙减小(近似取为其配合过盈量的80%)再减去外圈和轴承座的配合引起的游隙减小量(近似取为其配合过盈量的70%)。还要考虑安装部位表面粗糙度和轴为空心轴时对原始游隙的影响。
    工作径向游隙系轴承在实际运转答件下的游隙。轴承在工作时由于内、外圈温度差的原因使安装游隙减小,而工作载荷 的作用使滚动体与套圈产生弹性变形导致原始游隙增大,工作游隙为安装游隙减去由于内外套圈温差引起的游隙减小量与由于内圈高速旋转引起的游隙减小量之和,再加上由于载荷引起的游隙增量。
    长期的使用经验表明,在一般情况下,工作游隙总是大于安装游隙,且须小于原始游隙。

网友(2012-04-02):
(长期的使用经验表明,在一般情况下,工作游隙总是大于安装游隙,且须小于原始游隙。)考虑内圈和滚子热涨,游隙在减小。是什么原因起主导作用,使工作游隙增大的呢?

网友:
642093071大侠:

LZ很可能是笔误,在一般情况下,工作游隙总是小于安装游隙的。

网友:
原来如此啊。。。。。。。